楼主(2021-12-02):
各位大神我是一个电控初学者,也是刚刚步入这个行业,所以请教一下profibus dp 通讯的问题。通讯线里有两根线一根是绿色的A ,别一根是红色的B。我查了资料说A和B之间的电压在+2--+6之间就是高电平1.如果A和B之间的电压是(-2)---(-6)之间是低电平0,我对这个很不解,有的还说这两个信号是差分的信号,A的电位与B的电位一样,只是方向相反,真的是这样吗?A和B之间的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各位大神的不吝赐教。

网友A:
从物理角度讲,dp总线是485的电气协议。建议你看看485总线的电压以及高低电平的定义。

网友B(2022-09-16):
dp总线是485的电气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