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解释下,红框内接线的含义

楼主(2021-12-02):
(无正文)

网友A:
主电路的通和断,ON是启动,有故障、急停按下、停止操作时,MC断开。

网友B:
就是一个自锁电路,MC是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给驱动器提供主电源的。在紧急情况或者伺服驱动器有故障时可以把主电源断开。

网友C:
正常时按下启动按钮就送电,按下急停断电,有故障时按启动无效;

网友D:
外部启停复位按钮,调速电位器。

网友E:
日系教课书标配

网友F:
就是很普通的启停电路
老兔子的图指明了

网友G:
这是典型电路图,故障的时候会断开电源比较安全,但我从来都不按这个图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外部启停复位按钮,调速电位器。
那来的调速电位器?这是伺服报警、急停手动启动停止控制伺服主回路电源。4楼的老师傅已经标注很明白了。

网友I:
这是伺服驱动器在不带“安全断开”功能时实现“安全断开”的方法。

网友J:
把它画在前面是不是就懂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上去图应该是画错了,第一个控制开关应该是常闭才对,有故障的时候才断开!
否则,这个回路难得闭合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到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图应该是画错了,第一个控制开关应该是常闭才对,有故障的时候才断开!
否则,这个回路难得闭合了!

不一定,因为该电路的供电进线开关“MCCB”一合上,就给伺服放大器供电,其故障控制插座CN1就会为故障控制电路RA1提供闭合的条件,一旦发生故障或者伺服放大器供电意外失电不工作,启动控制电路MC也会同时失电停止工作。

如果按你的要求RA1是常闭状态的话,伺服放大器在失电故障(或者故障保护电路失效)状态时,启动控制电路MC仍可以闭合,为伺服放大器的电机控制电路供电,这有可能会使故障扩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是典型电路图,故障的时候会断开电源比较安全,但我从来都不按这个图接。
对!这种电路有问题,故障时看不到故障代码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上去图应该是画错了,第一个控制开关应该是常闭才对,有故障的时候才断开!
否则,这个回路难得闭合了!

不一定,因为该电路的供电进线开关“MCCB”一合上,就给伺服放大器供电,其故障控制插座CN1就会为故障控制电路RA1提供闭合的条件,一旦发生故障或者伺服放大器供电意外失电不工作,启动控制电路MC也会同时失电停止工作。

如果按你的要求RA1是常闭状态的话,伺服放大器在失电故障(或者故障保护电路失效)状态时,启动控制电路MC仍可以闭合,为伺服放大器的电机控制电路供电,这有可能会使故障扩大。
嗯,你说的对,应该是L11和L21送电后,伺服控制系统就可以工作了,故障代码也是可以看见的,第一个常开在无异常的状态下是闭合的!

网友O:
这还有说4楼画的是对的,仔细看,那两个按钮,就是一个给驱动器上电断电用的,怎么能是启停控制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这还有说4楼画的是对的,仔细看,那两个按钮,就是一个给驱动器上电断电用的,怎么能是启停控制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这还有说4楼画的是对的,仔细看,那两个按钮,就是一个给驱动器上电断电用的,怎么能是启停控制用的???
他说的对,电机转不转还要一个条件--SON

网友O:
回复 网友L:
我还能怎么说,你说得对,你认为自己对就行了啊

网友P:
这种用变频器自己的开关量故障输出,去把自己的电源断开,一个多此一举的设计。
变频器能报故障,就是说它完全能够根据故障类型停止变频器,甚至可能按照自己的制动斜率停车。
这种设计的缺点是,如果是变频器故障断电还不能复位的故障,变频器就会送不上电,无法进行变频器的诊断操作。
这种有故障就断开变频器电源的方式,电机是自由停车,没有了制动,在某些场合是有危险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种用变频器自己的开关量故障输出,去把自己的电源断开,一个多此一举的设计。
变频器能报故障,就是说它完全能够根据故障类型停止变频器,甚至可能按照自己的制动斜率停车。
这种设计的缺点是,如果是变频器故障断电还不能复位的故障,变频器就会送不上电,无法进行变频器的诊断操作。
这种有故障就断开变频器电源的方式,电机是自由停车,没有了制动,在某些场合是有危险的。
是的,有些场合确实需要有制动,图纸中指的是手动去急停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N:
故障时切开的是主电源,控制电源还有电怎么就看不到故障代码了?说明书的接线图是标准的,不要质疑专业的设计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是典型电路图,故障的时候会断开电源比较安全,但我从来都不按这个图接。
对!这种电路有问题,故障时看不到故障代码
控制回路一直得电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这种用变频器自己的开关量故障输出,去把自己的电源断开,一个多此一举的设计。
   变频器能报故障,就是说它完全能够根据故障类型停止变频器,甚至可能按照自己的制动斜率停车。
这种设计的缺点是,如果是变频器故障断电还不能复位的故障,变频器就会送不上电,无法进行变频器的诊断操作。
这种有故障就断开变频器电源的方式,电机是自由停车,没有了制动,在某些场合是有危险的。

大部分变频器主回路和控制电源是一起的,如果变频器主回路故障,还指望看故障码?还能斜率停车?重要场合是会另加机械制动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S:
  您说的只是故障情况的一类,如果变频器有报警就是主回路的问题,那主回路有问题了,电子板也无法工作了,那那个故障的开关量输出还有意义吗,
 其实变频器报警,和主回路无关的情况挺多的,和各个厂家的硬件自检的数量宽窄有关。
如果咬住变频器报警故障就是主回路故障,那就不抬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R:
故障时切开的是主电源,控制电源还有电怎么就看不到故障代码了?说明书的接线图是标准的,不要质疑专业的设计

你说的对,这个驱动有独立的控制电源,在变频器中没见到这种模式,应该是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是这样的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P:
这种用变频器自己的开关量故障输出,去把自己的电源断开,一个多此一举的设计。
   变频器能报故障,就是说它完全能够根据故障类型停止变频器,甚至可能按照自己的制动斜率停车。
这种设计的缺点是,如果是变频器故障断电还不能复位的故障,变频器就会送不上电,无法进行变频器的诊断操作。
这种有故障就断开变频器电源的方式,电机是自由停车,没有了制动,在某些场合是有危险的。

这是伺服放大器,不是变频器!!!!!!!!!

而且一合上MCCB断路器,伺服放大器就一直通电为电动机的运行做准备,怎么会影响故障诊断和制动(假如有的话)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P:
  您说的只是故障情况的一类,如果变频器有报警就是主回路的问题,那主回路有问题了,电子板也无法工作了,那那个故障的开关量输出还有意义吗,
 其实变频器报警,和主回路无关的情况挺多的,和各个厂家的硬件自检的数量宽窄有关。
如果咬住变频器报警故障就是主回路故障,那就不抬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