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工程高低压配置,帮忙看看这个如何?

楼主(2021-12-02):
单位新建厂房,有个工程预算配置,大家帮忙看看,品牌以及参数配置如何?
不说进口品牌,这几个国产品牌怎么样?
论功行赏哦!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这个是高低压成套,设计施工都要资质,我们自控行业的评论就算了吧。
【方案】
图尔克 灵活、开放的状态监测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叫人家施工,给我们的报价,亲
总要看下的咯,难不成一声不吭把钱交了,任他胡来?就因为他有资质?

网友B:
亲,主要是莫得经验,爱莫能助
知行合一。
【方案】
精彩视频 | MX-System:无控制柜自动化解决方案

网友C:
10kV柜子为什么不用kyn28-12?不喜欢中置柜?还是嫌贵?高云的电容还是可以的。许继微机也是国产主流了。断路器跟变压器牌子没听过。
【方案】
图尔克|滤清器生产中的模块化灵活性和安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一个?帮我标注下

网友D:
高压保护不是那个许继吧?上海许继没听说过。国内有南瑞,四方还有前面许继可以选。你变压器可以选SCB11型的。。容量不大选个高效的。。低压柜没考虑一下MNS柜吗?低压断路器选常熟的。GGD成本确实会低。。
+5
【方案】
最短的控制周期与每个通信周期的多次采样完美结合

网友E:
前提条件是你这个配置能不能通过当地电力管理部门的认可
【方案】
CNC | M代码的处理流程

网友F:
能把价格发出来最好,抛开价格去谈品质就不太好判断了,元件品牌之间价格差距太大
【方案】
图尔克 | 柔性生产刍议-4:构建柔性生产制造体系的底层技术-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0kV柜子为什么不用kyn28-12?不喜欢中置柜?还是嫌贵?高云的电容还是可以的。许继微机也是国产主流了。断路器跟变压器牌子没听过。
不是所有的10KV都要用KYN28A-12, 厂房用电如果不是太大的,HXGN-12足够了吗,比前者经济多了。
楼主的普通的低压柜也都是GGD的,都是经济型的,高端的上MNS/GCS大气多了。

【方案】
时间敏感网络流量调度技术在延迟管理上的应用研究

网友G:
科硕的变压器见的也有,森源,许继的品牌自然是没得说的,低压断路器品牌没怎么见过啊,国产好点的一般都是常熟/天水的,要么就用施耐德。电容柜建议一定要配抗谐式的电容器,能配串联电抗器是最好了,另外电容补偿柜的柜体体积要大点,柜顶强制排风必须。直流屏配套的蓄电池组一定要把关好,里面水太深,正品一定要有保障,要不然4-5年后维保会折腾死人的。
+5

网友H:
1.找设计单位,提你的要求出图纸
2.找配电箱生产厂家按图纸报价生产
3.找施工单位安装,一定要包验收包送电
3布都要资质,不然送不上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科硕的变压器见的也有,森源,许继的品牌自然是没得说的,低压断路器品牌没怎么见过啊,国产好点的一般都是常熟/天水的,要么就用施耐德。电容柜建议一定要配抗谐式的电容器,能配串联电抗器是最好了,另外电容补偿柜的柜体体积要大点,柜顶强制排风必须。直流屏配套的蓄电池组一定要把关好,里面水太深,正品一定要有保障,要不然4-5年后维保会折腾死人的。
再抗造的铅蓄电瓶组,一般2~3年以后就要换了,因为长期365*25H待机,我们的UPS电瓶组一般每个季度深度放电一次进行正常的运维。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对, 我后来看到了他的变压器容量,就一个630。确实xgn足够用了,也是常规的做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科硕的变压器见的也有,森源,许继的品牌自然是没得说的,低压断路器品牌没怎么见过啊,国产好点的一般都是常熟/天水的,要么就用施耐德。电容柜建议一定要配抗谐式的电容器,能配串联电抗器是最好了,另外电容补偿柜的柜体体积要大点,柜顶强制排风必须。直流屏配套的蓄电池组一定要把关好,里面水太深,正品一定要有保障,要不然4-5年后维保会折腾死人的。
再抗造的铅蓄电瓶组,一般2~3年以后就要换了,因为长期365*25H待机,我们的UPS电瓶组一般每个季度深度放电一次进行正常的运维。
如果只用在开关柜控母及合母回路,不用它途,4年是完全没问题的,用途跟用的频率不一样是有较大差别的。

网友I:
我们以前建的小配电室没用直流屏,操作用的PT供电。许继继保要仔细核对,我们最近买的一批设备就被厂家用许继智能替换了,发现之后又要求他们整改的。山寨比较多。

网友J:
进线+计量一体,去掉提升柜,又省钱了。

网友K:
谢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福彩3D
幸运飞艇
澳洲幸运20

网友L:
1、用什么柜体组合您只有协商建议权,有电力设计院定
2、用什么品牌的变压器和断路器(高低压)您作为甲方不一定就说了算,盘厂和供电部门影响很大。
友情提醒:合理参与

网友M:
我们公司选的是许继和常熟的低压配套MNS
建议还是常熟和许继的吧   比较靠谱,如果没渠道的话,我可以给你发一个许继产品经理的电话,你们直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