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2):
昆仑通态基础  求教大神

网友A:
需要知道什么呢

网友B:
基础就是硬件怎么上电,如何与plc连接,和组态软件的下载方式;软件就是数据通道的连接,变量的定义和使用,画面的规划,使用者权限的划定,稍微高级一点的就是脚本的使用,策略。

网友C:
安装软件
选择型号
plc参数
做画面
地址定义
plc通讯线搞明白
再逐渐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