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2):
请教三菱3U用表格定位指令DTBL和直接用指令的区别或者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三菱3U用表格定位指令DTBL和直接用指令的区别或者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TBL指令指令的优点是:
1、方便,否则100个定位指令序列的编写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2、通过定位表格的输入,大大简化了程序的复杂度以及提高了修改程序的便捷性。

缺点:仅支持FX3U系列或者后续的PLC,对于不支持TBL指令的机型来说,程序缺乏快速的移植,通用性不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之前的工程师就是在用表格来做定位,我来了后每次做设备老板都会说程序之前就有拿来改改就好了,表格加步进跳转看的我头晕,感觉乱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