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

楼主(2021-12-02):
海利普SK100换了个主板出现E.38哪位师傅碰到过

网友A:
如果你的主板是好的,做一下自学习识别一下电机就好了,不然就是电机问题,空压机上试过,电机问题也显示这个

网友B:
海利普变频器是我用过的最差的变频器,没有之一
还号称丹佛斯旗下什么的

网友C:
海利普变频器质量还是不错的,电路设计现在是丹佛斯给的方案
在国产属于中上等
HLP-A软件不咋地,硬件耐用

网友D(2022-04-12):
海利普c102太害人,程爱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