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2):
公司有一个M580的试验台

配置如下图

看<M580热备常用架构系统规划指南>中给出的拓补图 我看了下面几种方式
1.单环网 CPU与CRA组成环网  STB分布式IO接在其中一个CRA的service口上
2.双环网 CPU与CRA组成环网  CPU边上的NOC模块跟分布式IO组成环网
3.带上位机的..跟双环网一样.组成IO网  再把cpu跟noc上的service网口都上交换机与上位机SCADA组成环网
4.带触摸屏. 跟单环网一样.触摸屏的网线插在CRA的service网口上.
在拓补图中看到触摸屏也可以插在CPU那个service上
给400打电话说是.如果触摸屏也要冗余的话...要把两个cpu上的service网口都插到交换机上.触摸屏也插到交换机上.
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最新版的软件  控制专家15  勾选网络设置里面的一个选项.不然会有"通讯风暴"
并且需要在plc中做一个编程..才能实现.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就图片上这个配置..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配置网络好一些??
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二??

网友A:
这一套要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是补贴之后4.5W  是50%的价格..那么整体一套就是9W  感觉这9W应该是所有标价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