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上电错误灯闪烁

楼主(2021-12-02):
是不是程序丢了

楼主:
上载程序没有出现梯形图,也没有提示

网友A:
有源程序重新输入一下;

网友B:
这么看像是程序乱码了。可以试试上传或者直接下源程序。

网友C:
显示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程序错误,你看看程序最后有EN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根本看不到梯形图

网友E:
有源程序呢?

网友F:
先清空PLC内存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没有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连接电脑了
不能的话,基本上没用了。电源板还可以用用。

网友G:
程序丢了,重新下载PLC参数和程序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连接电脑了
不能的话,基本上没用了。电源板还可以用用。
都拍到电脑监控的画面了,肯定能联机呀;表情不要程序直接清空内存报警就会消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型号的plc没有电池,按理说程序不该丢失啊!

网友A:
不用电池只是不容易丢,并不代表不会丢,在受到强电磁干扰等情况下一样会丢;

网友H:
感觉是程序丢了。

网友I(2022-01-02):
你台上事了,跑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