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

楼主(2021-12-02):
求这款PLC编程软件或者下载地址!

网友A:
徐工是做工程机械类系统集成的,控制器估计是德国HIRSCHMANN公司批量代工的。徐工建机是徐工集团的徐工重型分出来的另一个公司,专门搞建筑机械的,简称建机,所以这玩意好像没搞头哦。

楼主:
专用的,只能找厂家?

网友B:
不一定是赫斯曼代工的,估计是国内某个厂家代工的

网友C:
这些大多是固化好的,不会让你更改的;

楼主:
本想研究一下的,看来只能吃灰了!

网友D:
车载类控制器大部分是用飞思卡尔或恩智普的主控芯片,真的想玩,拆开看一下主控,然后先写一个测试程序进去测试一下输入端口,就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