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气动啥原件?各位大神

楼主(2021-12-03):
菜鸟一枚,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看图是调压阀吧,猜的。

网友B:
看图片应该是减压阀,楼主可以下载个百度翻译,拍个照就自动翻译出来了

网友C:
减压阀,这个牌子的液压还是比较出名的,气动市面上不多见

网友D:
精密减压阀

网友E:
博世力士乐的减压阀

网友F:
能通过机械螺杆旋钮调节压力数值的减压阀吧?

网友G:
气压站提供的气压比较高,设备使用不了,需要一个调压装置降低压力
就似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