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网联电脑

楼主(2021-12-03):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一台电脑连接顺畅
另一台就是连不上

本地连接都是 DHCP
IP都不是PLC默认的192.168.250.x 地址段
IPv4 子网掩码: 255.255.0.0
为啥一台能连上,另一台连不上?

得来空闲,试着找出连接办法,过程略
1.将ipv4设置成
2.执行
3.CXP软件执行

PLC 【网络类型】,【网络设置】
这两种组合都可以。

最后这台电脑就这样连接成功。

明明是直连却连接不成功,必须用HUB 为什么?

如果PLC的ip,被修改过,又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没办法网联了
还是网络哪里设置不规范

有懂网络的请介绍一下

网友A:
网络HUB(集线器)连接,和网络直接连接,应该是有区别的,HUB(集线器)类似于交换机性质,就是把多台设备集中在一块接入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HUB(集线器)连接,和网络直接连接,应该是有区别的,HUB(集线器)类似于交换机性质,就是把多台设备集中在一块接入网络。
问题是,没使用HUB的直连

网友B:
是不是网头A接和B接的问题,电脑直接连接PLC,有时需要用直连线。接交换机就用常规线。
我一般带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头A接和B接的问题,电脑直接连接PLC,有时需要用直连线。接交换机就用常规线。
我一般带两根线。
不是线的问题,因为用的是同一根线,插口也是左侧(连接上位机),他的电脑能连,我的电脑联不上,做了前述设置也能连上了

网友C(2022-01-13):
omron cp2e这款plc 不用设定ip可以直接连接Plc .选择自动在线 cp1/cp2内置以太网在线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你遇到不能自动联机时.....

网友C:
回复 楼主:
plc设置里面内置以太网你设置了吗?设置完成后,cp2e是不需要设置电脑端ip的,直接选择cp1e/2e在线。另外电脑端默认网关跟dns服务你为什么要设置啊!我记得这2个设置是用来做路由器桥接用的,也可以实现不同网段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设置里面内置以太网你设置了吗?设置完成后,cp2e是不需要设置电脑端ip的,直接选择cp1e/2e在线。另外电脑端默认网关跟dns服务你为什么要设置啊!我记得这2个设置是用来做路由器桥接用的,也可以实现不同网段的通信。
就问一句,这款新机器不带USB,你没配串口,你如何改动它的ip?
目前电脑就是这样处理后就连上PLC了

网友D(2022-09-02):
回复 网友C:
直接连就提示失败。

网友E(2022-10-07):
是电脑的IP和PLC的IP不在一个网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