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4):
我昨天早晨离开家的时候一切正常,物业电话告知我家里的电源短路,我家里照明都是关闭状态,物业怎么知道我家短路?

下班回家后,一阵忙活。1.查看家中无电,检查家里配电箱里的所有空开都没有跳闸;2.发现楼道里配电箱中我家的总空开处于断开状态;3.把家中所有空开断开,合上楼道里我家的总闸,思路是把家中的空开一个接一个的合上(看看是哪一路有问题),刚合上照明空开(不带漏电保护的,下面只有一根火线),楼道里的总闸立即跳闸(管里2层楼住户的总闸)。4.把照明空开断开,依次合上空调插座空开(带漏电保护),普通插座空开,厨卫插座空开(有漏电保护),重新合上楼道配电箱里的总闸,工作正常,总闸不跳闸。5.再次合上照明空开,楼道配电箱里的总闸马上跳闸,说明家里的照明电源线路有问题。

通过网上查阅大量资料,都说照明火线导致跳闸有三种情况:1)火线或零线短路;2)火线或零线漏电;3.空开有问题。

排查情况如:1.取下所有的灯具,拆除所有的灯开关,使用万用表分别连接火线和零线,没有发现短路;2.使用万用表分别测试火线和地线、零线与地线,没有发现有漏电;3.空开电阻也测试了,没有发现问题。

不知道以上方法是否正确?目前找不到思路了,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下一步要分开每一路照明火线,逐个检查,如没有发现,就还是合闸测试。

网友B:
你家里的开关容量太大,并且楼道总开关容量太小,所以导致总开关跳闸,家里照明开关最多不大于16A(10A应该够用),家里总开关不大于32A,楼道总开关容量应大于64A,你自己查核一下,看是否如此。

网友C:
我猜    应该是灯具,尤其是带电子镇流的灯具

网友D:
跳漏电开关?,这样吧,既然已经找到了是照明线路跳,那么要区分一下是负载跳(坏),还是线路跳(破损)。取灯泡或者断灯具与电源的两根接线包胶布,再没有灯具的情况下强送,如果跳闸就是线路问题。感觉应该就是线路有问题,是明装还是暗装?会不会有鼠咬的情况?

我家空调管进出墙壁的地方就有过挨咬案例,老鼠直接把空调管粗管细管的保温层给咬破,连室外机和室内机的电线也咬破皮(没咬断),主要就是想从空调管墙壁洞进来找吃的(之前关门不严导致房间进老鼠)。

后面和水泥砂浆包住两边空调管墙壁的缝隙解决。

网友E:
跳的是漏电保护开关吧。大概率是漏电问题导致。用摇表测测看

网友F:
应该是LED吸顶灯灯珠烧对地短路做成,把所有的LED灯断开,再通电试。

网友G:
慢慢查
从描述看2楼总闸跳,本家闸不跳,户内闸不跳
2楼总闸带漏保?
在看一下,总闸,本家闸,户内闸都使用什么规格的空开
去下所有灯具就没在合闸试试吗
万用表测漏电?请教如何测

网友H:
分清是漏保跳,还是空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