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4):
用1200的CB 1241 RS485与G120 CU240B-2进行ModbusRTU通信,1200中用MB_COMM_LOAD和MB_MASTER与G120 CU240B-2进行MODBUS通信,遇到如下问题:
1、写控制字和主设定值时,G120那边的r2029诊断提示拒绝,写几次就拒绝几次;
2、读状态字和主实际值时,r2029那边的诊断正常,但第一次读的时候系统报警1910;
3、读诊断数据比如主流母线电压等,都正常。
反复看了相关手册,该改的参数都改了,波特率9600,G120这边奇偶校验的参数没法设,经测试是偶校验。实在搞不清到底怎么回事,就用ModbusPOLL做调试,读写数据都正常,但是不管读还是写,都会出现1910的报警。
请问如上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多谢!

楼主:
自答:
写不进去是因为G120那边规定只能写一个字,不能写大于一个字;
F1910报警,要把通信接口监控时间改最大。改最大后有时还好出现此报警,可能是硬件或接线干扰问题,实验没用屏蔽线。

网友A:
看看P2040是多少

网友B:
字节数超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