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

楼主(2021-12-04):
请问下这款PLC用哪个编程软件,需要什么编程线?

网友A:
directsoft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个系列的

网友B:
呵呵;光 洋是KOYO,不是GY(guangyang);

网友C:
公司有台热熔机,控制用的也是这个光洋,不过一直没看过相关资料。

网友D:
实话实说吧,这个拼音的光阳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B:
就像买标SL的三菱一样;

网友E:
这个不是光洋(Koyo)

网友F:
既然是杂牌,应该是仿西门子的,试试用西门子的S7-200的编程软件试试,毕竟杂牌不可能花巨大的财力精力去重新编写一套崭新的编程软件的,杂牌的特点就是仿仿仿,什么都强调低成本,甚至不能花钱的仿,然后干一票跑路(害怕正版发律师函给它挨巨额赔款啊),把干一票的钱花光了以后,继续换一个LOGO继续仿继续骗。

网友G:
不是三菱就是西门子,再不就是台达
用这三款软件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