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4):
例如我想读取D0的第1,2位状态,不知有没什么简洁方法?

网友A:
什么去读XD5的D0的某一个位?

楼主:
我D5保存的是485通讯地址内容,其中只有2个位的状态是需要我在程序里做判断分析的,就是本身程序来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D5保存的是485通讯地址内容,其中只有2个位的状态是需要我在程序里做判断分析的,就是本身程序来读

MOV D0 DM10

这样D0的位状态就给M10-M25了,你要第1.第2,就是M10和M11了。

楼主:
谢谢指教,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