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IGBT的导通电压那么高?

楼主(2021-12-04):
各位老师,这个IGBT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根本量不到数值,用指针表的话用1K档量也是正向阻值很大,这IGBT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A:
量哪?应该是很高阻值的,是电压驱动电流型的.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制动单元模块,与常见的IGBT不一样

网友C:
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D:
单管IGBT,英威腾制动单元常见。

网友E:
用10V-15V电压加到栅极,再24V通过一个负载测量压降
万用表没办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