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5):
一台ABB ACS510-01-290A-4烧接线端子问题
此机是4台可控硅整流模块损坏,坏的配件全部换后,使用一个月其中一台出现异味,检查发现是内置电抗器的R、S、T输出端到整流的连接端子烧糊,拉回来取出电抗器重新做了连接线处理好,又正常使用了一个月,这次电抗器连接头又烧了,并且输出端子也烧了,此故障感觉特别迷茫无从查起了,借助贵坛各位高人老师给与指导一下。
第一次烧了怀疑是螺丝没有拧太紧,返修和安装的时候已经特别注意螺丝问题了,所以可以排除螺丝问题了,排除整流和逆变模块,第一次烧端子后再次换过模块了,4台模块都用的一个批次模块,其它3台都正常。变频器和电机都是160KW的,负载是水泵。运行电流是265A左右,频率49HZ,变频器运行1小时后外壳温度有点高。

网友A:
怀疑是你的接线端子的问题,不排除端子的表面材料存在电腐蚀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1次烧的端子没有烧,这次烧的电抗器出线又是另外一个接头,第一次烧的再未烧了,输出连接排和鼻子上线时很亮,没有氧化的痕迹,第一次安装时现场测量3相电流都正常,第2次去安装后运行测试未测量3相电流。我怀疑电机问题?
我们机器在出库之前都会带载运行半小时,测量电流电压,确认无问题才去现场的。

网友B:
像极了热电化学腐蚀。。。鼻子、导线材料有杂质或铜铝异材,在发热和电作用下,存在电解、氧化、锈蚀现象,加剧了发热,恶性循环。。。看到导线都被锈蚀细了。

网友C:
恶性循环了,氧化,发热,更加氧化,更加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导线都被锈蚀细了、电抗器这端烧的和第一次一样的状态,
此机运行电流较大,满负载时有320A左右
会不会与设置参数有关系?此机控制板曾经报过温时代换了一块,后来不报控制板过温了,就把端子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导线都被锈蚀细了、电抗器这端烧的和第一次一样的状态,
此机运行电流较大,满负载时有320A左右
会不会与设置参数有关系?此机控制板曾经报过温时代换了一块,后来不报控制板过温了,就把端子烧了,
试一试,讲参数中的载波频率降低,会不会有一定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导线都被锈蚀细了、电抗器这端烧的和第一次一样的状态,
此机运行电流较大,满负载时有320A左右
会不会与设置参数有关系?此机控制板曾经报过温时代换了一块,后来不报控制板过温了,就把端子烧了,
电流不小。
此处会有2处接触面易于形成接触电阻,极大可能会发热。。。形成一系列反应:1、“铜”鼻子的2个面与螺母及接下平面之间;2、“铜”鼻子与“铜”导线之间。
到底“铜”鼻子、“铜”导线(绝对不可以用铝导线!)质量如何?到底“铜”鼻子和导线压紧程度如何(最好灌锡)?
接触电阻即使很小,比如50毫欧姆,则也会在接触面产生的功耗为P=320*320*0.05=5120W!一个铜鼻子,发出的热量相当于5000W的电炉子,结果可想而知。而这50毫欧姆的接触电阻,一般的数字万用表都无法测出。
另外,铜鼻子螺母要有一定的扭矩(手册会给出)上紧。导线截面够不够?

网友D:
线感觉不粗,160KW电机铜线120-150平方铜线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的指导,此机在采购底壳和电抗器,等换好后再去现场做鼻子,原机的是使用的铜线,好像是50的2根并联,在现场对比查看一下其它3台的载波频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