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U相不正常

楼主(2021-12-06):
大家好,请教一下,一台新变频器,用福录克表测u相与v相和w相电压320伏,但v相电与w相之间370.

用电压表测U与v及w为0,v与w正常。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测量对N直流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B:
说明U相坏了

楼主:
谢谢,原因昨天找到了,U相门极驱动线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