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丝印Bt的sop23-6不知道是啥管子

楼主(2021-12-06):
丹佛斯爱使用稀奇古怪的管子

网友A:
升压转换器IC芯片,看看这个。
RT9293B SOT23-6

楼主:
不是,我对比过接线 附近也没有电感等

网友B:
封装是sop23-6,你确认?有SOT23-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应该是这个,你从哪里查的 淘宝都没有该管子
该机器用的附近另外两个管子外形与这个一样,都是市场很少见的
JB和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