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液位变送器受干扰严重,只要几个变频器一开液位直接从5V左右降到1v多点而且波动很大,怎么办?接地什么的都试过了,也加装了隔离变送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以前用PT100检测温度也出现干扰,后来把线换成屏蔽线就OK了

网友B:
变频器多大?输出加磁环试过吗?

网友C:
变频器一般是通过导线传输的有线干扰,建议给变送器拉独立的电源,或者给控制电源加1:1的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D:
先把基本的做了,变频器与电机做接地,信号线用屏蔽线,变送器电源加隔离变压器,变送器与变频器分开安装,分开布线,变送器用电流输出型的。

网友E:
先确认是不是变频器引起的干扰,不想麻烦可以换一个牌子的变频试一下,处理干扰,关键在于源头的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