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如题,两个变频器(45KW与7.5KW)采用共直流母线方式连接,为防护其中一台变频器短路,引起另一台故障,需要如何设置保护电路,是否可以选择直流断路器,如何选择其额定电压与电流?

网友A:
我们公司有台意大利的设备,37KW变频器1台,4KW伺服1台,2.2KW伺服一台,伺服是共变频器母线的,什么都没有加,就直接连上去的。

网友B:
加制动单元

网友C:
加快速熔断器两个25-32a即可

网友D:
共母线的,一般是在挂母线的逆变前面加快熔做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客户那边也是这样用的,我主要是担心小变频器短路,烧了大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变频器中,大变频器是一直处于作功状态,小变频器也基本是作功,只是有时,大变频器的动作会使小变频器发电发电。没有必要加制动单元了吧?

网友E:
我们这里也加的快熔,由于很多变频器共用母线,检修特别不方便,曾经尝试加过断路器,也是没找到合适的,一拉断路器,保险也就跟着断,后来又把断路器去掉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合的时候容易爆,因为变频器直流母线大部分都是在内部充电回路前端,需要与大变频器停电后再合,伦茨变频器直流母线在充电回路前面,可以直接合

小变频器交流不要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那快熔的额定电压怎么选呢?500V还是700V?还是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变频器是不接3相交流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想加断路器的,但断路器的跳闸速度应该是不能保护模块的,只起来分断的作用。听您的经验,那更没必要加了。

网友F:
如果你大变频器负载不是太重的话,你小变频器就不需要接三相电源,直接关闭电源缺相检测,就用大变频器的直流。
两台变频器母线之间一定要接快熔,电压选690V。如果发生小变频器先上电的情况,小变频器充电电阻就很容易损坏,建议大变频器先上电,然后再上小变频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普通快速熔断器 50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客户那边也是这样用的,我主要是担心小变频器短路,烧了大变频。
个人觉得你的担心有点多余,现在的技术很成熟了,没那么容易短路的。再说真的万一短路了,估计一般的快熔也保护不了。能真正起保护的价格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