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选型

楼主(2021-12-06):
25A的固态继电器可以过多大的电流,负载是加热棒,电阻的

网友A:
我们是按一半来选的,记得加散热。

网友B:
按一半来算比较保险。

网友C:
按3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电流算,另外再加个熔断器

网友D:
固态不要问过流,只能按照额定电流乘以两倍到三倍来选型,因为晶体管不比接触器的机械触点,有时候哪怕是短时间过流,晶体管就会有击穿的风险。

网友E:
我是按照不超过一半来算的,加快熔做保护

网友F:
没有那么悲观吧
散热器处理好,25A产品阻性25A没问题,注意环境温度,负载电压是否再厂家要求内

网友G:
国产还是老老实实一半电流靠谱,做好散热,前端加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