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导出的问题

楼主(2021-12-06):
承接:非标自动化设备设计、旧设备改良与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由于采用带有标签的简单工程方式,你可以这样导出:
A、
STEP1:新建一个同类型的工程文件并保存。
STEP2:在需要导出FB的工程中,选择菜单Project--〉Library--〉Export FB to Library(Project)
选择要导出的FB,选择STEP1中建立的文件。
B、
STEP1:建立需要导入FB的同类型工程文件。
STEP2:在该工程文件的菜单Project-->Library-->Install
Library List中选择Select Library(Project),选择需要导入的FB的项目,点击ReFresh FB List,你可以看到该项目中的FB列表,选择需要导入的FB。
2、项目类型必须是结构化工程类型才可以使用用户库和加载扩展名为sul的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