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用户手册中电子齿轮比相关参数P0-11至P0-14,
当设定了P0-11=3000、P0-12=0后,因为优先级后面的P0-13、P0-14就不用了,
那这个电子齿轮比是多少啊?是一个变量么?

楼主:
还有我们公司现有一台非标设备,触摸屏里面设置了丝杆螺距、电子齿轮比的变量参数,我想知道像丝杆的螺距不是固定的么?怎么可以设置成变量的?电子齿轮比也是变量,求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就是为了方便程序通用,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螺距啥的,设置一下就行,不用改程序

网友B:
去A位置间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也是为了方便设备通用么?还有伺服P0-11(每转脉冲数)设置了3000后,就不用P0-13/P0-14这个电子齿轮比了,怎么PLC程序中还有这个D4000这个参数啊?这个PLC程序算法是固定的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精度上的间隙补偿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从B点→A点时,要先动一点距离来清零拉力计(清零时拉力计不能受力),所以有个间隙位置

网友D:
当设定了P0-11=3000、P0-12=0后,因为优先级后面的P0-13、P0-14就不用了,

那这个电子齿轮比是多少啊?
这时不叫齿轮比了,就是电机转一圈需要PLC发3000个脉冲。

是一个变量么?
可以说是变量,根据实际要求改变设定。

那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也是为了方便设备通用么?
肯定是为了方便通用。

还有我们公司现有一台非标设备,触摸屏里面设置了丝杆螺距、电子齿轮比的变量参数,我想知道像丝杆的螺距不是固定的么?
有些设备可能是用的不同螺距。

还有伺服P0-11(每转脉冲数)设置了3000后,就不用P0-13/P0-14这个电子齿轮比了,怎么PLC程序中还有这个D4000这个参数啊?
设置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后PLC并不知道呀,而实际中是要转换成工程单位的,比如实际中是输入多少MM的距离,那就还要算螺距、减速比等等才能换算。

这个PLC程序算法是固定的么?
算法公式是固定的,但里面的数据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换了丝杆螺距就要改变D4002的值。

最早的伺服是讲电子齿轮比,后来才发明了一圈多少脉冲数,意义是一样的,只是后者比前者更直观、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么详细的讲解,还有一点,之前有人给我解释了下程序算法,其中“电子齿轮比=电机一圈脉冲个数/伺服分辨率”,按照电子齿轮的算法:负载轴转一圈上位机发送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这样分子分母就反了,是不是第一个“伺服分辨率”不是编码器分辨率?

网友B:
做过自动化的都知道,机械工程师会经常改硬件,今天用的1:10的减速,明天可能换成1:100的,所以在程序中,用输入的变量去适应这些硬件的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看了下触摸屏里面D4000(伺服减速比)设定的20,还有行星减速机是型号是PF-080-020,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D4000不是电子齿轮比,而是减速机的减速比,这样感觉就能解释的通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固定的,这个可以选型但不能更改,假设编码器转一圈是10000个脉冲

你在实际当中需要设定为3000个脉冲就转一圈,那么按照你现在的伺服型号有两种方法设置

1.P0-11设为3000,
2.设置电子齿轮比,P0-13分子设为10,P0-14分母设为3
以上只能二选一

另外假设你的丝杆螺距是3mm,电机直连,这样电机转动一圈丝杆就走了3MM,由于齿轮比设定的是3000个脉冲转一圈,那么相对来说PLC一个脉冲就是3/3000=0.001MM,在实际中假设你要让丝杆走10MM,那么PLC就要发10/0.001=10000个脉冲。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错,就是减速机的减速比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D4000和D4002其实就是为了应对不同的减速机和丝杆的,之前一直以为D4000是电子齿轮比,网上各种百度各种计算公式,算得头疼,现在终于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再请教下关于电机每转脉冲数(3000)的问题,现在知道:减速比为20,螺距为25mm,那么根据下图用户手册的计算方法,这个每转脉冲数P0-11应该是25/0.001/20=1250,那为什么这里搞程序的人把这个值设定成3000,是为了提高伺服定位的精度么?手册中P0-11的设定范围是0-9999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机与减速机,减速机与丝杆,这些是不是同轴的?

另外看看实际距离对不对,或者看位置指令发出的脉冲数与你计算的是不是一样的,比如丝杆走10mm,理论上是10000个脉冲,看看定位指令是不是发10000个脉冲,如果是10000个脉冲,齿轮比是3000,又没有其他减速装置,肯定就不对了。

楼主(2022-01-15):
回复 网友D:
版主,在请教下脉冲当量设置大小的问题
我这有台设备伺服电机控制的转盘,减速比是20,脉冲当量设定的0.03°,则圆盘转一圈PLC发送的脉冲数是360/0.03=12000p,这时根据手册中算得电子齿轮比P0-13/P0-14=2500*4*20/12000*1。设定电子齿轮比我现在是懂了,就是这个脉冲当量的设定我不大清楚,这里为什么设定0.03°,这个脉冲当量设定的越小,电机定位精度越高,那我设定脉冲当量是0.06°不是精度更高?感觉有点像步进电机的细分设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在请教下脉冲当量设置大小的问题
我这有台设备伺服电机控制的转盘,减速比是20,脉冲当量设定的0.03°,则圆盘转一圈PLC发送的脉冲数是360/0.03=12000p,这时根据手册中算得电子齿轮比P0-13/P0-14=2500*4*20/12000*1。设定电子齿轮比我现在是懂了,就是这个脉冲当量的设定我不大清楚,这里为什么设定0.03°,这个脉冲当量设定的越小,电机定位精度越高,那我设定脉冲当量是0.06°不是精度更高?感觉有点像步进电机的细分设定了

0.03°是工艺要求的精度,然后根据这个要求计算出齿轮比,也可以说齿轮比对应的精度是0.03度,脉冲当量的意思就是一个脉冲相当于实际的工程量,但这个0.03PLC并不知道,编程者就在触摸屏上弄了个设定值,其实也可以直接写入PLC,但这样方面以后更改。

比如要求转盘转动90度,PLC里面就要计算到底发多少个脉冲出去,转动的角度除以这个当量就算出来了,90/0.03=3000。

如果0.06精度是更低了,0.03以下才更高,本来就是跟步进的细分一个意思,只是步进是规定死的就那么几个,而伺服可以随意设定。

其实就是工艺精度既要告诉伺服驱动器也要告诉PLC,告诉驱动器是通过设定电子齿轮比,告诉PLC直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