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又回到了施耐德代理商
公司新进了M580的试验台从来没用过..

先从硬件组态开始吧.
新建一个项目 选择硬件2040 这里要把下面的背板一起选了了.第一次组态的时候只点了CPU
下面的没点 按默认的来了.跟实际不符.
确定之后左侧项目浏览器中就有了PLC总线 和EIO总线.
双击plc总线右侧弹出组态画面.直观
默认的电源模块与实物不符.换掉.
在后面的插槽位放上通讯模块NOC0301
cpu就组态完成了

在下面EIO那里双击.在右侧一样按实际硬件组态出来..然后点击plc总线里面cpu下面的EIO右侧弹出IP设置
这里的主地址指的是cpu上的service端口  主要是用来跟触摸屏 上位机 PC链接用的
下面IP地址A B才是链接远程IO的.
点击下面的更新CRA ip地址 会弹出一下的画面
标识符下面的后缀_00x 是代表远程IO上面的拨码开关要调到多少.
改完确定之后这里的个位也会随之更改.
要把组态母线左侧这个数也改成这个 (好像是)(*实测并不需要*)
组态到这里之后.我下载程序怎么远程IO怎么都没有反应.
请教了400之后告诉我需要在这里解锁安全
组态完之后变量表中就会出现对应模块的变量..在最右侧那个红箭头处输入别名就可以在程序里直接使用别名.
不用那么长的前缀了

网友A:
可以,还是你厉害,自己鼓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得有实物...有400   先捣鼓呗

网友B:
可惜,没见过这么高大上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可遇不可求...毕竟一个CPU就3W多...我这是抄上了

网友C(2022-01-09):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unity pr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