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中封型电磁阀 断电之后气缸还是会往下掉

楼主(2021-12-06):
各位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气缸漏气了

网友B:
负载比较大!靠气缸和电磁阀定位不稳妥吧!不清楚工艺流程 可以考虑加机械锁止

网友C:
负载过大,空气是可压缩的,肯定会掉下来,不怕价格贵可以考虑电缸或液压,但液压内漏时候也会掉

网友D:
就你现在的结构来说,简单可靠粗暴的方法是加个木方垫住。否则改锁紧气缸或者液压。

网友E:
工作中?
换阀,改成双阀,用气顶

网友F:
加装一个气缸逆止阀(空气诱导止回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装一个气缸逆止阀(空气诱导止回阀)试试。
这个好像不适用吧,管子有可能是进气,有可能是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比较大!靠气缸和电磁阀定位不稳妥吧!不清楚工艺流程 可以考虑加机械锁止
就是升上去的时候别掉下来就行了,机械锁止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中?
换阀,改成双阀,用气顶
本来就是双阀 断电的时候,别掉下来就行。现在是断电过了4个小时左右就完全掉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中?
换阀,改成双阀,用气顶
本来就是双阀 断电的时候,别掉下来就行。现在是断电过了4个小时左右就完全掉下来了。
断电4小时要求不动,那就要断电时必须有气往上顶,不然你的负载较重,气缸内漏根本克服不了(即使加单向阀暂时能解决但随着工作时间增加内漏不可避免)。加锁止也并不是很难不过要懂点机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中?
换阀,改成双阀,用气顶
本来就是双阀 断电的时候,别掉下来就行。现在是断电过了4个小时左右就完全掉下来了。
普通双线包阀,
一个姿势保持4小时?工作效率太低了,保证气源供电没问题。
最初设计就太理想化了

网友G:
加配重吧,其他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中?
换阀,改成双阀,用气顶
本来就是双阀 断电的时候,别掉下来就行。现在是断电过了4个小时左右就完全掉下来了。

4个小时内不补气进去是不行的,如果一直有气源的话

1.看看能不能改成5孔2位的单电控电磁阀,就是电磁阀通电时气缸下,断电时气缸上,但是这种电磁阀是没有中位的,要么上到底要么下到底。

2.加一个常开型二位电磁阀在下面的气管供气,气管位置加个三通,就是断电时该电磁阀打开给气缸一直供气,通电后该电磁阀关闭,不影响原来的正常使用。

上面两个方法都要保证一直有气源才行。

网友H:
在停止供气的情况下,气路的内泄和外泄很难达到你说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空气压缩的问题,如果需要高速往返,可以用液压,如果低速可以用步进模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装一个气缸逆止阀(空气诱导止回阀)试试。
这个好像不适用吧,管子有可能是进气,有可能是排气。
这个就是防止重力下降的呀,这个阀进气正常,排气必须要从另一头引条气管插上,所以会有三个头。加装这个阀还是会下降说明就是气缸内泄。这种阀在加工中心的刀库上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和我的中封型电磁阀差不多吧,也不能保证绝对不漏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是和我的中封型电磁阀差不多吧,也不能保证绝对不漏气。
这个能避免管子和阀漏气产生的气缸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没用过,能否出个示意图,在他的应用中如何链接气路?谢谢

网友I:
加配重也是好主意。

网友J:
加弹簧钩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网友K:
诱导止回阀,或者直接中压吧。。

网友L:
双线圈电磁阀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