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6):
小白向各位师傅请教下,伺服电机12个绕线组的24根线如何连接接出UVW三根线。

网友A:
电机的UVW线不是已经引出来的吗,难道楼主是自己重新绕线了?

网友B:
做成功了教教我

网友C:
24槽2极三相异步电动机接线图

网友D:
估计楼主是重新绕线了,要是确定是伺服电机,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反向推理,为什么伺服电机UVW必须跟驱动器UVW匹配,当然高手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