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您好,请教一下你步进电机+编码器闭环编写程序的话该怎么编呢?是步进电机走完后,编码器的数据跟要求的 数据进行比较,如果少了步进电机继续往前走,多了往后退?还是说有更高深的编法?同事只告诉我加编码器提高精度,但是这个程序编写我就不懂了。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晶体管输出。工控小白路过,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呢?
10分悬赏,已用6分

网友A:
少了步进电机继续往前走,多了往后退,这是一种方法。

我的方法是用速度指令,一直做比较,开始快后来慢,比如要编码器反馈1000个脉冲,前面950个都是快速,计数到还差50时速度减慢,然后刚好到1000停止。

至于用1200怎样写程序来实现,本人没用过。

网友B:
就是设定一个数,等编码器的数相等了,就停电机.判断可以在主循环做,可以定时,可以中断.
当然这种存在过冲,然后就采用上面版主的做法,减速或分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