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M580要电脑跟它连接可以走网线跟USB
但这个USB又不是一个单纯的USB
在设置地址里面选择USB  上边那栏填写SYS
USB线插上之后会在网络适配器中出现如图连接..把里面的IP改为90.0.0.2 之后就能通过USB连接M580PLC了

网友A:
580是最新推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0是最新推出的吗?

580不算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算新..快算施耐德硕果仅存的了
只不过我是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