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保险丝管

楼主(2021-12-07):
变频器外部控制继电器互锁正反转启动,急停,停止线路由变压器单独提供24V电源总是烧保险。检查各按钮,继电器,底座,连接线都没有短路接地情况。请问烧保险跟变频器有关系吗?可是变频器也没有报故障代码呀!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画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B:
要是没有明显短路点,是否考虑加大保险规格看看。

网友C:
保险小了吧

网友D:
保险为啥不串在380V回路?

网友E:
用24v直流电源单独供电测测电流多大!如果没问题,有可能变压器有故障!

网友F:
用个DZ47 1A断路器不香吗?

网友G:
控制回路有问题可能

网友H:
图上看你24V控制回路功率很小呀!不过你总的说一下保险丝多大,判断短路还是过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2A

网友I:
2a有点小啊

网友J:
是上电瞬间烧还是运行中烧的保险?

网友H:
你有换过继电器吗?不会把直流的插在交流座上了吧?

网友K:
上电路图
再说说,在什么情况下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