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老哥们,大神们,最近有个问题解决不了。

公司有一台160kw的电机,是有专门的软起动柜。空载或者低负载的时候正常启动,但是切换到高负载,运转不到一分钟自动停机,自动停机前电流三项大概在700a左右,三项电压只有220左右,实在是没把法解决了,故来求助,线径185mm平方总变压器1600kva,变压器至电机中间线路大概500米左右。变压器1600kva的,不算小了吧?

领导的意思,希望可以满负载运行,就是能控制电机电流能到300a左右,就这一个要求。

网友A:
负载类型如何?
启动状态是否可控

网友B:
1)185的线一根的话严格来讲是不满足要求的,粗略算算压降估计有8%左右了,还不考虑环境温度和电缆敷设方式等影响,远超过5%的标准了;
2)变压器是1600KVA并不代表你点击启动时可用的有这么多,比如暂时关闭一些大功率的负载再试试看;
3)起动时间设定的多少?具体软起动什么起动方式?是否可以延长起动时间到1min看看。

网友C:
别的不知道,电缆最少300平方。你距离那么远还用这么细的电缆,市场电缆大部分都不达标,线号185可能就是150,铝可能是旧侣而不是电解铝。

附近再加个无功补偿

自动停机前电流三项大概在700a左右,三项电压只有220左右。压降不会这么多,

网友D:
供电电压异常,电源应该是三相380V对吧,那么到电机处竟然只有220V,中间线损导致电压暴跌160V,电力传输中电压损耗了三分之一还多。就好比供电所到你家原本是220V的,现在线损导致你家只有140V(220-80),导致空调电热水器取暖器统统开不起,你觉得正常么?

160KW的马达竟然有700A?额定电流应该也就是320A左右啊,看下是不是机械负载太重了导致电机过载,有可能需要更换更大功率的马达才能进行高负载生产,就算不换,700A的电流你能用上几个小时,电机立马烧掉线圈。

网友E:
如果你测量没错的话,电压真的是220V,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启动过程是否正常,启动转换过程正常的话,电压跌到220的话,神仙都难搞,除非舍得花大钱,我有点怀疑你这个项目是矿山破碎机的项目,如果是的话,这个论坛以前都有讨论过处理方案

网友F:
按照300A的额定电流来算的话300*0.0175*500/185=14.2  所以到未端的电压就是380-(2*14.2)=351V
按照700A的电流来算的话700*0.0175*500/185=33  所以末端电压为380-(2*33)=314V
这是按照铜线算的,如果铝线的话更大,把0.0175换成0.0283就是铝线压降了
所以你的线径还是选小了些,再者启动时电流大,所在电压更低,启动更困难,距离较大的话选电缆就不能按截流量来选了,主要还是得考虑压降

网友G:
配置可以  距离太远了吧

网友H:
用星三角或自耦降压启动,我这160KW粉碎机情况和你差不多,串自耦线圈电压260V左右电流7/800A,10秒转换380V电流骤降!顺利启动。

网友I:
如果一直在用的设备,像给料量过大的原因,领导说要满负载,只是拍脑袋决定,你自己要逐渐加大负载测出数据,列出各种负载下的电气参数才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