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数据要求仅供探讨使用。
结构;步进电机直接通过联轴器和轴相连,带到传送带运动。

假设:要移动的距离是;20mm
    细分;4    步距角1.8     轴直径0.27

计算;脉冲当量 =轴周长/每圈脉冲数
      轴周长=3.14*0.27
  每圈脉冲数= 360/1.8*4
 计算出的脉冲当量取 0.001mm

 要移动20mm,就需要20000 脉冲。

1.当程序使用浮点数运算后 实际得到的结果切小于20000.两者相差很多。实际使用中哪中更好。连续移动时,怎么保证精度。

2.如果通过触摸屏设置脉冲数,来确定要走的距离,怎么保证移动误差!(设此时脉冲当量为0.001)

3.这种计算思路有没有什么缺陷(只针对此类结构)

网友A:
造成误差主要是因为不能整除导致的
这是我算出来的脉冲当量,0.00106025625
PI本来就是个不循环小数,肯定会有误差

网友B:
算法里面,不是完全按照你做数学题那样.
首先,算法先乘后除;
如果精度还不够,采用扩倍法;
如果还不够,采用整数法.

网友C:
准确算法是
3.14*0.27/800=0.001059
20/0.001059=18885

PLC里面不好算就扩大,扩大1000倍就好算了

3.14*270/800=1.059
20000/1.059=18885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实际工程中怎么处理这些误差了,如果用触摸屏输入脉冲数来控制移动的距离。那位置就走不准了!
这就说这种误差有什么办法修正 或避免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实际工程中怎么处理这些误差了,如果用触摸屏输入脉冲数来控制移动的距离。那位置就走不准了!
这就说这种误差有什么办法修正 或避免了 !

不是说了吗,扩大1000倍呀,因为PLC小数不能精确那么多位,所以都放大来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终于绕出这个圈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