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想使用wincc advanced做个单站系统,来替代触摸屏,也就三四十个画面。那种带触摸屏的工控一体机,大概多少钱的能行。

网友A:
二千多到一万多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使用wincc advanced做个单站系统,来替代触摸屏,也就三四十个画面。那种带触摸屏的工控一体机,大概多少钱的能行。
工控一体机大多数是精简版的操作系统,比如WINCE系统,WINCE系统不是XP系统,也不是WIN7系统,更加不可能运行电脑系统上的任何软件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WIN10的,不过好像以WIN7的居多。见过一个客户,用47寸那种,不过是做演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0多的行不行,就怕卡成翔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电脑一体机加装触摸板怎么样?遇到一个用户用过

运行的都是精简版系统,不会卡。看看平板运行win10,不知道你的软件对系统要求高不。

楼主:
这应该行。就是代替触摸屏的,用工控一体机看上去高大上一点

网友C(2022-02-12):
国产的工控机怕是挺多的啊,网上偶一下一大堆。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