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应用是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我是个小白,上手用的是DAQ助手,但DAQ助手设置一个电压变化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ms级),vi里有的延迟也是ms级的,导致步进电机转得很慢。请假大佬们,有没有能够让输出数字电压快速变化的编程方式。

网友A:
这个肯定要有数字IO通道啊,不要用模拟量输出通道

网友B:
不考虑步进驱动器的响应时间吗

网友C:
daq,真怪.
一般考虑脉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