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求伺服电机回原点和位置控制程序,一台单机设备原来是气缸控制,现在要使用伺服电机替代这个动作,其他不变。小白,求程序。

网友A:
原来的气缸是用什么控制的,如果是PLC,具体型号是什么,支不支持发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3-60T-E,原来的PLC支持2路脉冲的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控制,触摸屏加个手动点动功能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正反转控制,触摸屏加个手动点动功能即可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用普通电机好了,没必要用伺服,如果要用伺服建议你先看看手册。

网友B:
这个用普通的电缸就可以,还要上伺服?钱多么

楼主:
有没有例子啊

网友C:
DRN和DRVA两个指令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原点和绝对定位指令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