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我有台功率三相调整器,输出可以改变电压,在我量任意2线输出电压时用了5块表,A,B分别是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值和功率调整器设定的比较接近,一般相差几伏,C,B,D分别是其他万用表和智能电表,所测到的电压值就和A,B的相差很远,例如设定50伏时,这三块表测量都是20V左右。但是将功率调整器输出电压设置成380V后,5块表数字相对又比较接近了。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一下功率调整器是不是用了晶体管元件,就好比变频器一样,输出用普通的仪表测不准的,因为波形已经被整形过了,波形已经不是单一的正玄波了。
至于测量输出高压的数值接近,是因为晶体管已经将“闸门”开到最大,已经不对电源进行太多的波形修剪了。

楼主:
原来如此,难怪相差会那么大。那如果我想测它的带载功率,可以用什么功能的功率表?

网友B:
1)波形原因;见1楼的分析;
2)测量工具原因:
A、无论是指针式或数字万用表,交流档均是按50Hz正弦波设计,波形畸变将引起较大甚至非常大的测量误差;
B、不同的万用表,其测量精度(或误差)也有所不同;
C、使用合格的【真有效值】万用表测量,波形原因引起的误差会更小;
我有一块数K元的【真有效值工业记录万用表】,启用万用表的滤波功能测量后,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标称精度是0.8%,可同时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