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关于加热炉用固态继电器电流选择,是否需要按照加热炉额定电流2倍或者1.5倍,选择固态继电器的电流值。第一次用没有经验。望各位同行给与解答。

网友A:
按2倍来选吧,这东西散热不好就容易坏。

网友B:
按固态额定电流1/3的用,并加装RSO快速熔断器,保护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