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第一次使用信捷
         我的硬件配置为:XDH-30A16L和DS5C1伺服1台,走EtherCAT控制。
          我的要求为,1、当伺服以一定的速度旋转时,在某个时刻负载加大,当负载加大到设定扭矩时伺服停止旋转。
                                2、当伺服以一定的速度旋转时,在某个时刻负载加大,当负载加大到设定扭矩时伺服反向旋转。
请问需要设置哪些参数?选择哪种控制模式?模式选择里面的“轮廓”是什么意思?
如果使用脉冲控制能否满足以上需求?

网友A:
EtherCAT控制就要加力矩反馈,看运动定位模块是否支持力矩模式,如果不支持就只能实时监控驱动器的力矩,做个判断
脉冲的话,看驱动器是否支持力矩模式,也可以通过modbus 485进行数据读取

网友B:
第一个是自动张力控制
第二个也算是自动张力,但是这个是不稳定状态,如果用于卷取是绝不允许的

网友C:
ethercat通讯直接读扭矩,和设定值比较就完了啊。

网友D:
第二个肯定是控制鸿运扇的导风轮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