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在众辰官网上竟然找不到这个型号变频器的说明书,只好来论坛上求助了。

网友A:
真找不到,我都是看其它型号说明书连蒙带猜!空压机上的话我都放弃修了,直接随便找台MD380软件的机器去换了!

网友B:
只有众辰变频器NZ100参照者用。

网友C:
我也找了好久,官网都没有,官网留言也如石沉大海,不过看看大家使用的经验,该品牌质量一般,炸机率高,损坏直接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这个说明书还是和实际NZ200T参数有差别,比如NZ200在参数P9.16后面就没有写其它参数了,而NZ200T变频器后面还有参数,就是搞不清楚,最近一次报故障的电流是哪个参数。

网友D:
我这空压机用的众辰经销商都调不了,只能换

网友C:
NZ200只支持异步电机,NZ200T只支持同步永磁电机,所以参数差别很大!

网友E(2022-06-28):
回复 网友C:
小问题维修,炸鸡的更换其他品牌。
该品牌变频器问题太多,设计上偷工减料。正常使用板子发热严重

网友F(2024-01-25):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明书还是和实际NZ200T参数有差别,比如NZ200在参数P9.16后面就没有写其它参数了,而NZ200T变频器后面还有参数,就是搞不清楚,最近一次报故障的电流是哪个参数。
说明书在哪下载

网友G:
加我微信,我有半卷宝典。159/2681/3476

网友G:
众辰变频器是科技高端象征!说明书难找,模块型号难查,售后服务电话说明书上都没有。

网友H:
下载个叫  工控技术平台APP,众辰资料非常全,全系列品牌资料都有

网友H:
APP里资料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