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7):
比如 按下按钮,计时1s然后检测传感器是否到位。 不到位就输出错误,到位就进行下一步。
一个一个写会死人的。。。

网友A:
那还能怎么办?复制黏贴

网友B:
死不了人 一天怎么也写完了。

网友C:
复制粘贴。

网友D:
信捷还不开发补上

网友E:
我当时用XDH控制十几个轴的时候,是只写一个轴的。
然后转成命令语编程,然后把指令拷贝到excel里面,地址一拖就出来,然后再把拖出来粘贴回命令语编程中。
效率高了不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当时用XDH控制十几个轴的时候,是只写一个轴的。
然后转成命令语编程,然后把指令拷贝到excel里面,地址一拖就出来,然后再把拖出来粘贴回命令语编程中。
效率高了不少
好办法啊,我怎么没想到,经常改来该去的搞错

网友G: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客户指定信捷
头一次用,坑死了,没有FB
不过还好   我的程序简单    计算和公式可以用里面的C

网友H:
控制过程工艺图都出来了,还怕码程序?

网友I:
信捷PLC没用过,信捷触摸屏用过,我觉得那才是一个巨坑
升级改造项目,提供了源存档,居然交叉参考和软原件搜索功能都没有,全靠人肉目视找。
手册翻了两三次没找到,到论坛里来提问大佬也是说无此功能。

网友J(2022-02-13):
回复 网友I:
信捷屏幕是不带查找功能,我已经弃用信捷屏了

网友K:
C语言就搞定

网友J(2022-05-03):
回复 网友I:
信捷屏幕这点确实恐怖…确实没查找功能,直接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