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污水处理厂的变频柜报热敏和湿度保护怎么解决?(20211208)

楼主(2021-12-08):
(无正文)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通风换气,搞一点仪表风,定时吹一吹

网友B:
热敏和湿度的检测信号源建议排查清楚,可能是泵组自带的传感器信号也说不定,大部分污水泵都有这两种保护的。

网友C:
估计是使用环境的湿度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