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8):
我用ACS580变频器控制110KW的电动机正反转,加了斩波器NBRA-658和制动电阻2×SAFUR125F500,正转时间大概50S,反转时间10S。变频器参数该如何设置,停车方式是选择斜坡停车嘛?加减速时间设置多少合适,想要快速切换正反转,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指导下,感谢!!!

网友A:
还有一个负载惯量的数据要提供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自己瞎弄,空载已经调好了。后面带载的时候再观察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