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能找到LED Dimming Controller DP4-12的手册

楼主(2021-12-08):
有一视觉照明灯控制器,因是通过通讯来控制。现出现不工作,不知原因是什么?想找资料看看,无奈搜不到,求助论坛有没有能帮上忙的?

网友A:
控制器和灯光的控制信号连接线确保正常
灯光的地址是否在控制器的地址库内?
这个控制器算是有点古董了,现在都是使用多功能的控制台了,估计你要找到厂家都难。
建议可以的话,重新做灯具的库文件,用多功能控制台控制算了
从照片看,你这个是4通道控制器,一般这种控制器控制的灯具数量也不会很多,多了运算不过来,会失控

楼主(2022-01-27):
这么长时间了,看来这设备算是废了,电脑做的视觉检测,灯光控制搞了个RS232通讯控制,看来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