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8):
大概是这样的:当M0接通时且M1~M15断开时会有个输出,同样当M1接通时,M0,M2~M15断开时会有个输出等等依次类推,在梯形图里要每条要写十多个常闭触点太麻烦,有没有精简些的方法?

网友A:
准备喝水
问题有问题,m1~m15有一个在输出,m0还接通吗?如果m0~m15某个接通时,其余肯定是不通情况,好办。
还一个问题,m1~m15随机接通吗?

网友B:
这个如果用C去表达就非常的方便,用梯形图不会搞。

网友B:
1:假如现在M2是导通的,你是让除了M2外任意一个导通吗?
2:如果已经是M3和M6导通了,那要怎么处理?
3:如果M0-M15都没有导通又怎么处理?
4:如果M0-M15已经有超过2个导通了,又要怎么处理?
5:如果已经有两个导通了,要关闭其中的一个,要怎么关闭?有没有优先关闭的选择?
6:如果已经导通了M6,现在要导通M0-M5,M7-M15中的任何一个,有没有优先导通的选择?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考试不及格,审题错误

当M0接通时且M1~M15断开时会有个输出,同样当M1接通时,M0,M2~M15断开时会有个输出等等依次类推
已经说明M0接通时,其他不存在有导通情况下允许有除M0外的一个导通

这样做楼主会说,W2.00要累死

那就均匀工作好了

信捷有米有类似的指令?自己去对比

网友C:
16位组成一个字,利用字来判断比较省事,只是占用的位比较多,下图就占用了M5-M50.

网友D:
楼上好办法。M0~M15组成一个字。
当M0接通,且M1~M15断开时:这个字等于1。
当M1接通,M0,M2~M15断开时:这个字等于2。
当M2接通,M0,M1,M3~M15断开时:这个字等于4。

网友E:
用三菱编的,不知道符不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F:
题目清楚,内容糊涂.
你说的互斥,就是琴键开关.

楼主:
抱歉昨天说的有些不太清楚,写了个大致例子出来,就是常闭那一串信号写起来有些麻烦,实际会比这个更多,所以想了解下有没什么简洁方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玩意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昨天说的有些不太清楚,写了个大致例子出来,就是常闭那一串信号写起来有些麻烦,实际会比这个更多,所以想了解下有没什么简洁方法
当M0接通时且M1~M15断开时会有个输出
与你题目要求相去甚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昨天说的有些不太清楚,写了个大致例子出来,就是常闭那一串信号写起来有些麻烦,实际会比这个更多,所以想了解下有没什么简洁方法
是不是搞反了,常开应该是M300,线圈是M200.

网友G:
如果M0~M15只要有二个或以上为ON时就不动作,程序还是好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昨天说的有些不太清楚,写了个大致例子出来,就是常闭那一串信号写起来有些麻烦,实际会比这个更多,所以想了解下有没什么简洁方法
是不是搞反了,常开应该是M300,线圈是M200.
从文字理解,前边的开点是M300,线圈是M301~M315任一个,当然这类梯形图要锁M301~M315

网友H:
= K4M300 K1 OUT M200
= K4M300 K2 OUT M201
= K4M300 K4 OUT M202
....
= K4M300 K32768 OUT M215

楼主:
三菱和信捷的很多指令不通用的吧?线圈输出就是M3x开头的,以上程序还没有写完,要求是要保证M300~M310同时只能有有一个输出

网友A:
看你的梯形图以及上边的说明
“当M0接通时且M1~M15断开时会有个输出”
改成“当M200接通时且M301~M315断开时会有M300输出”
程序或用你的方法,简单明了,就是输入有点烦
或用下方法
看似简单,一个一个敲击比你那个还烦--容易错
可能还有其他方式
如果我做,用你的方式
先做这个,利用软件(如果有)功能做出其他的分路,再将上边的copy进个回路,删除对应的某接点就欧了。

网友I:
与或指令,位统计指令。

楼主:
这是我想到的方法,M300执行完还有对应的RST指令复位M200和M300,其他线圈也是类似处理

网友J(2022-03-24):
你直接说有16个泵独立互锁就行了

网友K:
m0~m15某个接通时,其余肯定是不通情况

网友L: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DM300什么意思?或者问指的是什么

网友M(2023-03-02):
回复 网友C:
大佬,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大佬,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问题

已经回了,这种项目我没什么经验,想了一个大概的思路而已

网友N:
按照你的梯形图写的

网友O(2024-07-05):
回复 网友C:
大佬,这里面的DM,在对比指令的用法在说明书里面好像没看到有对应的说明,还有别的用法吗?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我以为对比指令只能对比D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O:
大佬,这里面的DM,在对比指令的用法在说明书里面好像没看到有对应的说明,还有别的用法吗?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我以为对比指令只能对比D的数据;

看来你没仔细看手册,不但有DM,还有DX DY

网友O: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佬指点,看来还是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