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8):
今天遇到一个国产变频器,夌仕达55KW,软启动用的是可控硅。充电电阻是铝壳100W4欧姆的,奇怪的是竟然引出了3根线,由于电阻已经烧坏,无法测量,参数标注也没有特别说明。
三根线其中两根并到可控硅两端,算是常规操作吧,另外一根接到可控硅的触发板上,目测是跟可控硅提供触发信号。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电阻

网友A:
三菱A540充电电阻,也是3个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中间抽头的阻值是多少?平均值还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中间抽头的阻值是多少?平均值还是啥
三菱是中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也按中值处理,运行正常。就是搞不太明白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利用充电电阻抽头电压降,提供可控硅的开通电流。与三菱机型的类似。
但这种设计是个人认为是不够完善的,电机停机时,因充电电阻两端压降小,可控硅不能维持导通而关断。重新启动运行时,起动电流先行冲击充电电阻,只有当充电电阻上电压降能开通可控硅时,可控硅才得以重新开通。故而每次起、停电机,充电电阻都要承受一次电流冲击。
该种电路的充电电阻比常规机型的功率值偏大,而电阻值偏小,这是考虑耐冲击能力而定的。
而且电阻配件来源短缺,价格也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对,当时我也是考虑到这一层了,“在待机状态下可控硅有可能会关断”。起初还想把变频器的充电部分改成接触器的,但是考虑的成本和安装空间,最后用两个2欧姆电阻代替原装4欧姆电阻。
另外还请您移步我最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