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9):
小弟对变频器没甚深入研究,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电机在自动控制运行中偶尔停止 程序输出条件无问题 变频器反馈Ready信号闪断 接触器不停吸合释放
不知道在哪找问题 变频器无反馈报错 无报错代码 但切换手动控制无问题 手动控制后切换自动便会恢复
求各位大佬支支招 看能否解决

网友A:
需要根据变频器的型号,翻阅使用手册看看“Ready信号闪断”,在厂家的使用手册里面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呢?正常现象?故障现象?故障的解决对策又如何呢?

网友B:
如果不想深究只想能用,把这个信号接到时间继电器中转,,设置通断多少时间才为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