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显示过电压请大师傅指点

楼主(2021-12-09):
施耐德变频器ATV312显示过电压,代码跳闸,该怎么处理问题。

网友A:
先检查现场设备。可以延长减速时间试一试。

网友B:
上电就显示报警,测量进线电压。
进线电压正常,说明驱动器坏了。
电机停止时报警,检查制动电路,修改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