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0 六路脉冲封锁

楼主(2021-12-09):
初始故障是电流检测故障,把互感器拔了就正常!然后就是能运行,无输出,频率在上升,光耦无输入脉冲,强行打开主板244,使能,脉冲过来后测驱动电路正常!现在猜测是某个不显示的故障或者保护封锁244,!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电流传感器不能拔了,伟创变频器设计有问题,电流传感器输出不正常不报错误,变频器能够运行但没有输出。你测量下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互感器输出脚有问题的时候直接就er 3了,哪里会不跳故障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经常不报警,我隔三差五就修伟创变频器,一天修两三台也是有的
伟创代理商

网友B:
找244使能端的去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芯片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芯片出来的.....
血有头,债有主。。。刨到根儿上了,到头了。。。这下没得说了,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芯片出来的.....
这种情况,试试干脆外电路直接使能244的控制端。。。前提是这个使能端不参与一切保护控制。
这需要分析保护控制电路的控制机制。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搞不懂和芯片停输出不一样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没有主板图纸,我修改几粒都是电流传感器输出电压不正常导致,有时候报传感器故障,有的不报
更换主板成本100多元,没必要查主板故障

楼主:
先把机器装回去测试一下再来填坑,事实证明互感器插不插根本没关系,明显没有互感器在线检测电路!现在单板试机正常,准备插IGBT上交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7983
我以前发的帖子,遇到三个品牌变频器运行但没有输出
你仔细检测电流检测输出,条件许可更换主板看看主板有没有问题,买个主板也就150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毛!来的时候互感器就是坏的,上电就报ER3,好像是这个,量了一下互感器,有一只输出信号不对,拔了就正常!启动测试脉冲封锁,各处供电正常,又看了下244前端有脉冲,索性把244强行使能,测试驱动正常,可见并非驱动引起的封锁!然后就是输出检测了,084,驱动光耦报警,直接短光耦,还是打不开使能!然后又直接把驱动光耦A329报警输出电平拉低,都这种严重故障了它也不报警!至此怀疑排线问题,排线并无短路断线,怀疑老化后高频干扰!找人送了跟排线回来,今天测试,果然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