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09):
水厂的臭氧控制系统中有两个菲尼克斯的电源模块,一个ac 220v变dc 24v,电流好像是5a,这个可以理解,这个电源模块输出24v提供给另个一个电源模块,DC 24v入,DC 24v出,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现在坏了,拆开里面还有一块电池。这个电源模块查了一下叫24V DC/10A不间断电源,集成1.3Ah电池模块。 提供负载电流和缓冲时间,以及缓冲模式的充电时间。这个电源模块挺贵的,1万多,请问专家,这个电源模块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楼主:
不间断电源?-?QUINT-DC-UPS/24DC/10?-?2866226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 data shown in this PDF Document is generated from our Online Catalog. Please find the complete data in the user's
documentation. Our General Terms of Use for Downloads are valid
(http://download.phoenixcontact.com)
24V DC/10A不间断电源,集成1.3Ah电池模块。 下载区域有清晰的选型表,提供负载电流和缓冲时间,以及缓
冲模式的充电时间。

网友A:
不间断电源,已经说明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像这样的,右边盒子里是个12V  5A的电瓶;

网友C:
就是UPS吧,市电断电后可以靠这个电池供电维护系统中重要的原件不掉电,或者给出正常关机时间,比如C防止主机突然掉电,硬盘损坏,数据丢失。

网友D:
个人理解就是小型ups,对工控现场控制器做应急处理使用。

网友E:
如果是1.3Ah的铅蓄电池,用个两三年就得换了,如果是新款的锂电,能用久一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如果是保证重要数据不丢失,为什么不用个220v的ups给24v电源模块供电呢,价格可能会省点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万先生最有发言权

网友B:
24输出,你只有一个电瓶还带电压转换的;

网友F:
第一次见涨知识了

网友G: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dc电源加充电管理加放电并联.
如果有特别的话,就是贵.有不少国企喜欢用这种冤大头.

网友H:
1万多这个就离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dc电源加充电管理加放电并联.
如果有特别的话,就是贵.有不少国企喜欢用这种冤大头.
我在车间里面也见过这种,就是带储能,但是还算是稳压的电源,至今没坏过。所以没问过价格,不过1W多,确实有点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如果是保证重要数据不丢失,为什么不用个220v的ups给24v电源模块供电呢,价格可能会省点

220V的UPS块头比这大太多了,整个一个台式电脑主机箱的体积了,放哪呢?这玩意兼顾空间\重量\安装等等的吧?

网友J:
里面有电瓶。2块。我们这也有一台类似这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工厂有自己的大型UPS,当某设备自带UPS故障时就直接甩掉,用自己的UPS供电即可,我们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K:
就是一不间断电源,只不过是直流型的。如果水厂电源稳定,这个模块就可以取消掉。或者几百块钱买个后备式UPS电源,加在上220变24的开关电源前面就行了,这么做缺点就是占地。另外UPS坏大多数都是电池老化充不进去电了。可以试试换电池。

网友L:
就是直流UPS,比交流UPS可靠性更高,输入断电后可供负载短时供电,用于停机、回位等重要操作,

网友E:
老外的搞的东西还是有其应用场景的。
比如当你的24V供电传感器距离很远,但是你的这个传感器的数据又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比如压力\温度传感器,如果不能及时采集数据会有很大危险性,为了布线方便,直接用这个现场有直流电源的适配器,就不用再拉UPS的供电导线几百米了,对不?

网友M:
国产的便宜

网友N(2023-06-16):
回复 网友M:
有国产品牌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