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调试伺服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如图,伺服空运转速度偶尔抖动,博图调试会抖动,伺服驱动JOG运行不会抖动,伺服是第三方的伺服,想问下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第三方伺服的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刚性还是有抖动,用伺服驱动本身JOG运行感觉不到抖动哦,博图就会抖动

网友B:
速度抖动但是位置曲线没有抖动,干扰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2023-12-21):
加减速改大点试试。